东芝M301通电不显,求助

楼主(2013-03-05):
今天接到一台东芝M301,INTEL芯片组,ATI独立显卡板。开机电流直接到0.9A就不动了,然后等上5秒就掉电到0.016A,然后又自动上电到0.8A就一直不动了。本机待机电流是0.003A。我把BIOS刷过,CPU换过,都不行,说明下这机子没有大电容的。显卡芯片我也做过,求大虾们帮助下,谢谢!      所有供电都正常的。

网友:
没过内存。看看内存供电,刮刮内存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