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屏幕唤醒刚刚的几秒屏幕发红啊?过几秒后有恢复正常

楼主(2013-03-05):
用灯管测试仪测试看到有一根灯管花红了,这个是什么问题,正常情况下如果灯管坏了,应该是高压保护 暗屏才对啊?搞晕了 ,新手求助中,谢谢各位好心人

网友:
说明灯管快坏了    , 可以用笔记本电流表加点灯器和正常灯管比较下电流。。  另外换灯管一般是4跟一起换掉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换了就好

网友:
离修不远了嘛!!!呵呵

网友:
灯管快挂了

网友:
对头,灯管老化了,没有那么严重

网友:
这种现象是灯管老化,已经接近寿命终点了。需要四支灯管全换,才能匹配,不要新旧混用。

网友:
这个换灯管就行了。

网友:
我曾经换过一个,结果没用多长时间就出问题了,经验告诉我们,要换就全换。

网友:
靠 全换成本高啊

网友(点评):
才几块钱一根 能花多少钱 要想稳定 全换好些 或者换一组

网友:
就是呀.    我是哪根坏换哪根

网友:
我也是哪根坏换哪根。 最近修显示器老换灯管想骂他娘了。

网友:
那根发红就换那个,一起换也可以,信誉比较重要.

网友:
灯管,速度换

网友:
灯管问题,要换

网友(2013-04-14):
灯管一根老化,有些机器点亮,一会高压板会保护。要看保护电路设计的灵敏度。换就要全换,换一根,另外几根用不了多久,就会回来。再回来时,客户就开始不高兴了,怀疑了,乱猜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更换吧!毫无疑问!!!!

网友:
灯管换了 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