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2530怪问题

楼主(2013-03-05):
客户拿来一台HPDV2530的机子,说是不开机。拿过手来上电1.0几的电流。初步怀疑是显卡,随便找个理由打发走客户。拆机,裸板上电电流只有0.9左右,小小把我惊了一下。。刚才电流都有1.0几的,现在拆完机怎么就0.9了。拔出两条内存在上电,还是0.9.几。将目标转移到内存,两条内存都试过,都是0.9几,换了内存也是一样。往北桥上的电容一量发现有一个短路了,拿起风枪是吹了几下,没想到显了。看到HP的标志出现就把电断开。加焊了北桥,在装起来试可以显了,给客户报了180.客户砍了下价。就答应了。本来以为这180轻轻松松到手了。没想到装机试的时候问题来了。一开始开机可以开,但在LOGO页面卡住了。断电重启试了几次后都是这样。接下来按开机键没想到都不显了。还会发出“滴嘟...滴嘟”这样的报警。一声长一声短,有规律的报警。拆机出来还是自动。拔COMS电池自动重启可以显。会卡LOGO。手动触发不显会报警。请教一下各位前辈这是什么问题。北桥还是显卡?或者是别的?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北桥吧,

网友B:
换个北桥试试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北桥吧,

虽然我也觉得是北桥,但是没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北桥试试咯

做桥有风险。桥不是说做就做的

网友C:
先把外围搞清楚最后再做桥吧!

网友D:
显卡问题啦   做显卡

网友E:
这个确实不好说。呵呵。自己换了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把外围搞清楚最后再做桥吧!

是的。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零件出了问题就会出现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显卡问题啦   做显卡

仁兄。能解答一下吗?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这个确实不好说。呵呵。自己换了看吧。

要是想换我就不会发帖子了。主要是心里没底

网友G:
你显卡没做好吧,建议换一个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显卡没做好吧,建议换一个显卡

额。显卡不是我做的。显卡是以前别人想修的。要不是做不好还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F:
要是想换我就不会发帖子了。主要是心里没底

这机子北桥一般坏的很少,显卡问题就是这情况。   一加热说不定好了,用不了多久又要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机子北桥一般坏的很少,显卡问题就是这情况。   一加热说不定好了,用不了多久又要坏。。。

显卡?你确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你确定?

确定???   谁又不是神仙能!!   只是说几率比较大一点而已。。。。

网友:
北桥挂了吧

网友H:
卡LOGO不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H:
卡LOGO不是南桥问题吗?

不知道哪坏了。最后给客户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