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MBX-224进水不开机

楼主(2013-03-05):
一对小情侣,拿一台sony本本,说不开机,拿到机器先接可调电源看了下,待机0.17,短路。跟顾客说了下要拆机检测,同意。
拆除主板,撕下贴纸,(MBX-224这板子只有一块贴纸,就在触摸板的下面,贴纸下面是3,5V供电芯片,旁边是EC芯片。)一看,3,5V芯片周边进水腐蚀了,给顾客看了下,叫放我这修,初步报价350元,顾客同意,登记机器配置等,机器留了下来。
安心修板喽,首先处理下腐蚀的地方,芯片SN608098很多引脚都腐蚀了,果断换掉,芯片周围有部分比较严重的腐蚀元器件,从料板上找到相同的换上去。用洗板水清洗干净,上BGA烘烤一会。
拿下主板,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正常,加电,不短路了,电流0.00.35V电压,测量SN608098
VINLDO,VREF均正常 14脚和27EN使能信号为0V。由图看EN是有ALW_ON,从EC15脚发出而来,
测量ECSN芯片经过各线路正常,实测EC15脚电压为0V。观察EC没有进水腐蚀痕迹,测EC供电
+ECVCC0V +ECVCC是由PU95V线性电压转化而来
PU9第一脚为5V,第三脚EN居然为0,7V 由图可知,第一和第三脚线路上是相通的,万用表蜂鸣档测试第一和第三脚阻值为705,看来问题就出在这了,找漆包线将1,3脚相连,
再次上电,发现已经有0,01A的待机电流了,测35V电压正常产生,按开关键,可以触发了,接屏测试,亮机,修复OK

网友:
得配图啊,老大。

网友A:
图纸哎,上传上来。。。。。。。。

chinafix.com.cn迅维网_SONY I5 M960_MP_MB MBX-224.pdf

网友:
你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纸哎,上传上来。。。。。。。。

来个免费的多好啊

网友:
看了不少进水机的贴,有些进水机好些,有些进水机真难修啊。

网友(2017-12-09):
富士康 代工的吧。。。。。。

网友:
很不错  条理清楚

网友:
飞线解决,难道芯片不给换了吗

网友:
这个还可以,速度收的也多,我这里收不到这么多了。。。。。。

网友:
高端机器一手全抓!技术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