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35掉电

楼主(2013-03-05):
ACER 4735掉电,想换电容试下,没有换过,这种接法对吗。高手们师傅们指点

网友:
图片看不到,电容级性不要发就行了。

网友:
具体什么都没有,看背面是不是那种很大的电容,如果是,就换掉吧

网友:
图片真打不开。大电容话的换掉就OK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太笼统了,掉电也不一定就是电容啊

网友:
再传一次试试

网友:
这种接法对吗,不去掉原电容,在边上接几个电容可以吗。

网友:
还是看不到图片

网友:
看不到图片,不过楼主连电流多大都没说,不过这种大电容一般都爱出问题。

网友:
怎么老看不到啊。

网友:
为什么我能看到图片、、、不过我只知道换总共4个电容的

网友:
很多都是电容问题    修过好多了  屡试不爽

网友:
你正负级总知道吧

网友:
用六个电容连接在一起就行。。。

网友:
你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看有没有杂波。

网友:
真是要谢谢楼主啊,我最近就遇到了很多4736的机器掉电的

网友:
我也是修不好叻,不敢教你~因为我直接拆了不显了~

网友:
什么是6个电容合在一起 那么大一个 合6个 主板能装上吗?

网友:
我能看见图片  可以的

网友:
楼主,你直接把那个主板的电容 直接 拆坏。     到论坛搜索下方法/

网友:
这种NEC的电容,一般都先换掉再说,日系机子上其乎都是通病了。至于极性,取掉一量就知道了,用四个330或都470的电容代换就好

网友:
楼主这个接法错了。应该是横的隔壁两脚才对。我那天修了一台用4个330就可以了。左边两条腿2个330 右边2个。。

网友:
给你画了个图,让大伙瞧瞧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原装的呢,不好看

网友:
最好先判断出问题点再下手哦,打下各供电的波形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换个原装的呢,不好看
原装的没有改良的好。而且330的电容料板上都有的拆

网友:
这种电容都很爱坏

网友:
这个是通病了,搞掉这个大电容找几个330装上就行

网友:
换6个330的电容 在笔记本料板上找

网友:
去掉大电容,有4条竖杠,量一下正负极,对上6个电容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的解法理论是可以的 最好分清楚正负
不过建议去了NEC

网友:
不建议这样接法,最好是把大电容去掉,首先那个NEC大电容已经不良了,处于一个不稳定的状态,有些参数值已经下降,还保留在上面会有隐患。要注意的是,如果拆了大电容,想把中间的绿泊去掉上锡的话,在中间有一个小过孔,不相连的,如果连一起了,有可能不开机。

网友:
是这样接的没错。。。

网友:
我修过一台i 也是不定时掉电 换了达电容还是掉电 最后是显存脱焊了 反正到现在没返修 可以参考

网友:
我不确定你的是什么样的电容,但是那个大电容下面如果是4个长条接脚(两两相靠),用330的电容(4个)就可以接上去,正负极别接反,ACER机子上的这种大电容确实很容易坏。不晓得我有没有说的能让你看懂 soso_e106:}
.

网友:
这种问题好啊

网友:
全世界的人都知了

网友:
一般都是这个 故障比较多

网友:
中间是地两边供电

网友:
用电池不开机,死机,都是这个电容的问题,用四个330的电容并联在一起就可以了

网友:
直接换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