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张老 droop amplifier 是什么放大器?

楼主(2013-03-05):
在芯片手册上看到了droop amplifier 谷歌翻译是下垂放大器?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

网友:
结合前后文后能好理解,如果单独一个词,不好翻译,,

网友:
原文是DROOP- output of the droop amplifier. the voltage level on this pin is the sum of Vo and the programmed droop voltage by the external resistors

网友:
大概意思就是   DROOP引脚是 the droop amplifier的输出脚,它通过外部电阻使这个脚的电压输出值为Vo与programmed droop voltage的总和。

Xie xie你对我的热心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