捷波P43D3L 网卡问题

楼主(2013-03-05):
这主板弄了好几次了,我都晕了!网卡问题表现为,上网上着,突然就断网了,网卡灯全部不亮了,但是你只要把网线拔出来,在插进去,使劲摇一摇,他就又正常了,但是过个半小时,又断线了,这回在设备管理器里面的网卡已经没了!但是关机复位bios后,又能正常显示出网卡,也能正常使用!但是过不了几天问题依旧!刷过bios了,但是无法解决!

这样问题就来了,1.如果bios问题。我已经刷过bios了,但是无效!2.如果说是网卡接口的问题,不会连设备管理器里面都找不到网卡吧!3.如果说是芯片问题,为什么有时候摇一摇网络接口他又能正常使用!

求助啊 !!!!!!!!!1

网友:
如果说是芯片问题,摇一摇网络接口,它也可能接触上呀,,

网友:
从料板上取一个晶振和网卡芯片换上,也许就有结果了。

网友:
网卡虚焊,

网友:
明显是网卡芯片虚焊了。

网友:
或者是网卡周边小件虚焊。

网友:
学习中,期待很好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