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630 I3 掉电。

楼主(2013-03-05):
东芝L630 I3 开机亮一下掉电。 如果取下硬盘,每次开机都很正常显示,不掉电。装上硬盘,取下屏线,也不掉电。 但硬盘和屏线都装上,开机亮一下就掉电了。如果多开几次,就开不了机的。此时隔离保护输出只有7V左右。待机3.3V 只有0.5v左右跳动。麻烦各位帮我分析一下。隔离保护两管子我都换过了。

现在发现北桥到显卡断3个电容。但显示是正常的哇。(前面人家修过)会不会是这个引起的。??????

网友:
3V和5V供电要查一下,,

网友:
应该是带不了这么大的负载吧。

网友:
你这个明显就是供电不足的问题 看哪组电压低

网友:
滤波电容换下试试

网友:
把3V的MOS管换了

网友A:
L630的机器注意一下硬盘螺丝,有一个3号螺丝,如果装成5号或6号的,就会把主板的线给顶断。

网友:
说的都很经典。学习啦

网友:
可能是后继某个元件工作不良。或者是供电不足引起 。具体的还是要再测一下

网友:
请高手回答吧

网友:
这个应该有什么地方有轻微短路的地方。

网友:
这机器人家修过。我也看到了,那个地方掉了3个电容。很小的。还不知道多大。我装上其他电容。开机马上就关了。估计就是它了。

网友:
供电不足,仔细查找上下管

网友:
我判断按楼主的描述应该是有供电芯片虚焊导致电流不够;屏和硬盘都是要消耗电流的;虚焊当然会掉电保护了

网友:
查下硬盘5V的供电稳定不?

网友:
明显供电不足

网友:
问题解决没?

网友:
我的是L630  前期过来时3.5V的
  是那里的问题

网友:
电压被拉低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L630的机器注意一下硬盘螺丝,有一个3号螺丝,如果装成5号或6号的,就会把主板的线给顶断。

是的 我以前也吃过这个亏 要看一下,不过3M 5M电路也要看一下

网友:
加焊一下独桥就O了~我说的太武断了,L630和L700不同,我加焊了南桥和显卡都不行,保证都想不到,居然是内存条的问题!

网友:
说的太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