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20集成不亮

楼主(2013-03-05):
集成的板子!主板上电到0.45左右就掉电重启,不停重复动作,量各供电没短路,各供电都出来了,就是不亮不停重启。排除了CPU跟内存问题,已经是裸板上电了,还是老样的,究竟我忽略哪个呢?求大侠指教

网友:
刷下BIOS试试。是什么芯片组的呢?

网友A:
不跑U啊,检查CPU者块,或者有短路

网友:
或者检查看看哪里是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U啊,检查CPU者块,或者有短路

有CPU电压的

网友:
看看有没有复位,CPU复位

网友:
这种掉电一般看看转换的电压出来了没    前几天修一个屏供电短路就是这故障。。。

网友:
看看其他信号过了没 1.8转1.8 1.5转1.5 1.2转1.2这些电压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