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了个网卡,被限制了

楼主(2013-03-05):
我的电脑网卡坏了,我自己换了一个网卡,这个网卡是被人用过的,我用路由器上网的,路由会自动分配一个IP地址给我,但是这个网卡被人用过,网卡的IP地址也好像被邦定了,我这里就连接不上,显示被限制,请问该怎么把IP地址改回来啊?

网友:
改MAC地址的   IP绑定也得改IP

网友:
就是不知道怎么改啊,请高手们指教下啊

网友:
路由器改IP

网友:
在设备管理器;网卡属性里改哈

网友:
去下面的网址看:http://jingyan.baidu.com/article/48a420579a90f1a924250484.html

网友:
你可以试下最简单的。在本地连接里面双击然后里面有个修复,你试下好使不。

网友:
IP不会在网卡。可以在电脑上改

网友:
进路由改下MAC就可以了你没路由权限的话就着人家改吧

网友:
手动设置IP就可以了啊

网友:
属性里用自动的就好

网友:
我这铁通宽带是mac地址绑定,如果你换了网卡,要重新绑定。

网友:
IE输入192.168.1.1进路由器。网络参数。wan口设置。mac地址克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