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5580开机老自动重启

楼主(2013-03-05):
是光驱问题,换了个光驱还是那样,请问谁知道是为什么,难道要换南桥吗

网友:
LZ话要说清楚啊,上题不接下文的。你用裸板测试下呢!

网友:
问题是我知道了,只要光驱上了,就连续自动重启,光驱下了就一切正常

网友:
是不是光驱供电有问题。

网友:
不是光驱问题,系统问题,今天换了个电脑上的硬盘正常了,在装系统又是老样子了

网友:
一步一步安装的试过没有。

网友:
就是一个一个的排查才查出来是光驱的啊,我问过同行,说是系统问题,必须装正版的系统,而且摄像头驱动不能打

网友:
不要装GO 版的系统 ,还有如果装GO版的系统是驱动不要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