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78LMT-S2主板挡内存,急急急!

楼主(2013-03-05):
本人今天接到一块GA-78LMT-S2主板,客户说点不亮,我从表面看橙色不错,加电跑码挡内存,蜂鸣器嘀嘀响,插上内存,还是滴滴响,我测量了一下供电,都正常,断电,由于太脏,用毛刷烧了一下主板的灰尘,当扫到内存处发现内存槽旁边有一层主板上的绝缘锡烧掉了,当时心里小高兴,以为又是SPD烧断线了,于是马上飞一个3.3v过去,加电测试,傻逼了,还是老情况,bios刷过于是没有思路,,上论坛请教高手指导,怎么办?急急急!

网友:
内存的两条总线 119 120 对地还有供电都测一下。应该是内存没有检测到

网友:
此板子我做过北桥,一样,最后让客户拿走了

网友:
一见到AMD的板,就想到桥。修怕AMD的板

网友:
昨天我才修过楼主一样的板,正如2楼所说的一样,你仔细查一下,旁边一个1000UF/6.3V电容旁边很容易看的到,量一下就是了

网友:
打关键点位的阻值嘛, 系统管理总线, 3.3v spd 核心供电。

网友:
怎么打,我是新手,请老师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