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LX复位电路问题

楼主(2013-03-05):
  P5G41T-MLX检测卡复位灯常亮,上电测复位开关针电压只有1.9V,我想问下这块析从REST针到ATX电源第八角都经过哪些配件,这块板好像没经过门电路,门电路芯片第14角角5V电压正常,可是跟ATX第八角不直通

网友:
你查查CPU的电源管理是不是有PG输出至南桥,这板子问题都在这一块,注意EPU芯片输出的PG电压经过1个822排阻,重点注意排阻。
我也有一片这样的主板,是CPU的PG电压被拉地,一直没办法查出原因,822排阻也换过了,PG经过2个三极管,可是三极管也代换过,拆掉2个三极管就能恢复822排阻出来的1.2VPG,装回去继续被拉地为0.2V,现在还是没有好

网友:
跑到sata旁边一个104排阻

网友: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