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上网本挡屏 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3-03-05):
今天接到一个同行的宏基 ZA3 的上网本,装不上系统,我开机一看,到windows的滚动条那里就定住了,一看心里就凉了,上次接到的acer pav70上网本也是这样,换了I/O,做了cpu,都不好,而且扫描硬盘都是好的,这是第三台了,不知道算不算通病,大家讨论讨论该怎么修吧,坑爹货

补充内容 (2013-3-6 13:11):
已经解决了,是系统问题,装安装版xp ok

网友:
LZ换硬盘试下呢,有些硬盘扫描没坏道不代表就是好的。还有最好裸板测试下,怕是其他附件引起的,把能排除的附件依次排除。

网友A:
裸板,就一个键盘和硬盘和屏,还有换的全新硬盘一样的

网友B:
内存换一下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存换一下试试

试过了,木有进展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裸板,就一个键盘和硬盘和屏,还有换的全新硬盘一样的

键盘也有可能啊,换成外接键盘试试呢。实在不行弄下桥吧!或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键盘也有可能啊,换成外接键盘试试呢。实在不行弄下桥吧!或BIOS。

好吧,找个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键盘也有可能啊,换成外接键盘试试呢。实在不行弄下桥吧!或BIOS。

还是一样,我都不想修了,成本都找不回来。。。。

网友:
好吧,看在客人的面上在研究研究了,问题应该就在主板上了,修好了就是一个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是一样,我都不想修了,成本都找不回来。。。。

BIOS都刷了吗,还有你BIOS放过电没,这些细节不能放过哦,还有就是你问问客户看他是怎样的情况下出这样问题的,或许能找到好的思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BIOS都刷了吗,还有你BIOS放过电没,这些细节不能放过哦,还有就是你问问客户看他是怎样的情况下出这样问 ...

BIOS还没有刷,桥和cpu都做过BG了,客人说是系统崩溃了,重装系统就这样了,可以进PE,能分区和刻盘,但是重启到windows滚动条就定屏,这是我遇到的第三台了,前两台都没有好放弃了,这台是同行的,等等找BIOS刷刷,如果还不行就没辙了

网友D:
你是不是用GHOST 换安装试下。

网友:
我在想是不是系统的问题引起的,我都是装的ghost版的,没有光驱的上网本真么装安装版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不是用GHOST 换安装试下。

*脏话*,真的是系统问题,装安装版xp就好了,好坑爹

网友:
滚动条定了,一般都是南桥问题,直接换吧

网友:
系统不支持SATA 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