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2报错

楼主(2013-03-05):
为甚我到DOS里找不到 D盘 没法运行D盘里的1802

网友:
把文件装到U盘 盘符一般是X

网友:
LZ你那是什么机子啊,标题和内容怎么看不懂呢?

网友:
这个以前有碰到过,百度搜下有解决的方法

网友:
你把无线网卡取掉试试

网友:
945芯片组以及 965以上的芯片组是无法使用 JMP1802的软件,必须得刷白名单 BIOS 或 买原装带 FRU 编码的无线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