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c mb02 内屏红色彩点

楼主(2013-03-05):
这样老的机子,本来都不想碰了,无奈客户重赏就让留机了。
外接正常:

内屏有似显卡维修中的“满天星”现象,此板为intel 855gv集显,内存也代换过,将故障定位到屏部位。

拆机后发现桥被动过,原来想换个屏线,可一看接口傻了,在淘宝上也没搜到。仔细数了下也就10根线,所以决定根据屏接口线序飞线上去看看能不能解决。当线飞好后,开机屏画面出现纵向细彩条,又断电仔细察看了一遍没有发现错误,用表测了每根线到屏口直通的,一头雾水!(后面能找到此现象答案)。
屏型号为b141xn04打开屏线路板,主控ic型号:au0071taiwan上论坛找了下相关帖子发现这个芯片故障率很高,于是就发了一片,真tmd贵要30大洋,接货以后我发现和原芯片第二行kz4e038l14多了个p。换屏ic老实说没啥经验,还没做时就看到群内一哥们儿坦言屏ic让自己用风枪搞挂了,紧张到了每一根神经,思虑良久,觉得考虑周全了,于是就先将ic靠近软排线部分用高温胶带粘了两层上面再用锡铂胶带粘了两层然后上面放上湿巾,风枪吹芯片时候特紧张地观察湿巾,芯片吹掉时湿巾尚有水分。看来屏ic也不是那样弱不禁风不能碰。赶紧清理了一下焊盘后又将新的ic做上去,开机后画面竟然和飞线的现象一样满屏纵向细彩线随主机的信号同步变化。一时怀疑带p的不带p的ic不能代换,又咨询商家,商家让返货退款,已临近春节所以想了想没办法,又将原ic做上去,心里想看来这个钱是赚不到了。哪知将原芯片做回去后,画面依旧是满屏彩线,开始狐疑起来,会不会是吹坏了,用表打了下值,没发现虚焊,这下可交不了差了,心有点慌,无奈下心情很纠结地仔细加焊了一遍,再开机后画面恢复到红色彩点,于是索性又一次拆掉把发的新ic再次做上,直接加焊后开机画面正常。看来可能是屏信号的工作频率相对较高,所以用表简单地测一下通断是不行的。前后拆装芯片3次,0故障率看来还得细心呐,再有就是小马过河的故事,不要被别人的经验禁锢思路,在做屏ic的时候出了个小插曲,就是不小心将ic边上有个小121排阻间焊连了,屏画面以中线为界明显两个明暗度。看来以后碰上这样的故障都和外围元件有关。
最后说一下这个本前几天又拿过来了,又出红点了,可这次用手轻压屏后故障立马消失,看来屏线还有问题,和客户协商
飞线代屏线,并谈到要承担风险,客户也觉得没有维修下去的价值了,我就简单在屏口垫了点硬纸处理了下,客户还是比较满意地抱回去了。

网友:
屏后面的接口板控制IC吗?

网友A:
这种故障与屏IC没有关系,是LVDS接口线路的问题,这种故障是由于接触电阻变大,叫到LVDS信号衰减造成的。这种现象也叫做肌肤效应。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故障与屏IC没有关系,是LVDS接口线路的问题,这种故障是由于接触电阻变大,叫到LVDS信号衰减 ...

你讲的很有道理,但代换芯片后客户一假期用着都很正常,当时发现屏口松动用胶带封了下,也没有加东西。

网友B:
故障现象就是屏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故障现象就是屏线问题

屏ic和屏线都有问题。原来那张图片没有保存,没代换ic时屏上有一块红点任你怎么摆弄屏线是无变化的。屏故障解决后,屏线没的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