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HT-20328W 2000M屏幕暗

楼主(2013-03-05):
海尔HT-20328W 原来屏幕非常暗,亮度已经100,恢复也一样,必须离钢化玻璃上面才能看到字,拆机用原来的高压板点新灯管也不算亮,用通用高压板点原机灯管也不亮,由于这款显示器是外置电源,里面空间小,驱动高压板一体的不能换通用高压板,先换了灯管后,比原来亮多了 不需要离那么近了,就好像正常显示器亮度调了一半,客户还想更亮些,由于没有这款显示器的驱动高压板的配件不知道从哪下手,是高压包的事还是刷程序还是能进工厂模式调,还望高手指教。谢谢了

网友:
对比度调了没?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电源试一下。

网友:
经过一番研究终于搞定,发过几次求助的帖子都没有几个回复的,这次是把控制芯片的亮度调节电压加高一点就可以了

网友:
控制芯片亮度调节电压低 家个高点的电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