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装系统后,在A机可用,到B机不进了

楼主(2013-03-05):
一个80G硬盘在A机装好系统,并用DiskGenius对C盘扩大了容量,可用。但移至B机,不进系统,提示:Error  loading  operting   system。用光盘启动,可进PE。
求教:应如何解决此问题?难道硬盘和主板不配套?请介绍您的经验!

O(∩_∩)O谢谢!

网友:
因为主板更换了,磁盘控制器的驱动不正确,硬盘上没有B机的磁盘控制器驱动,没法识别硬盘,当然进不了系统。解决办法:要不重新在B机上装系统,也可以用自由天空论坛的SkyIAR解决,办法自己看看它的论坛介绍就会了

网友:
用不了是肯定的,除非同型号的板子,至少也得芯片组相同吧。楼上介绍的软件还真没用过,学习下

网友:
在A机上重装系统一点问题都没有,很正常的完成。奇怪的是在B机上重装系统就不行,用的雨林木风 GHOST XP SP3 特别装机版 YN12.10。刻了光盘装,不行;用U盘装也不行。文件复制完了,进入硬盘启动就出错,停止了。B机用原来的硬盘就没问题。西数80G的硬盘装到别的电脑上就可以装系统完成。难道是主板与此硬盘不兼容?请帮分析分析!!
B电脑参数:电脑型号          AWRDACPI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2
  处理器            英特尔 Pentium(奔腾) 4   2.0GHz
  主板              i845-ITE8712 (英特尔 82801 PCI Bridge - 244E)
  内存              1 GB ( SDRAM )
  主硬盘            希捷 ST360021A ( 60 GB / 7200 转/分 )

想装的硬盘是: 西数 WDC WD800BB-00JHC0 ( 80 GB / 7200 转/分 )

网友:
难道是因为在A机用DiskGenius对C盘扩大了容量,在B机要重分一次?明天再试试。

网友A:
检查内存和硬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内存和硬盘

此D硬盘在A机可装系统,正常。在B机就不行,另外的C硬盘在B机或A机就都可以装系统,正常。
此C硬盘在B机做主硬盘,使D硬盘做副硬盘,开机可以进入系统,二个硬盘都可以读写。

网友:
重新分区看看,应该是可以解决的,你看看是不是有两个主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