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2400掉电跪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3-03-05):
接一台ACER 2400,本是开机报警,有时可以进系统,换了个键盘,好了,不报警了,但一进系统就掉电,换过硬盘,装过系统,换过内存,排除了温度问题,CPU供电芯片的问题,机器是集显的板子,无辙,求助各位前辈,求指点!
cpu
芯片
供电芯片
cpu供电

网友:
求前辈们指点!

网友:
在进系统的瞬间量一下各主要电压。肯定是哪里带负载能力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