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2JB 板号K42JR REV:3.2 掉电

楼主(2013-03-05):
              华硕X40J  板号K42JR REV:3.2    内存槽是K42JB    ATI 独显4显存       接机客户说放在家里一星期后回来点不亮。以为是小问题都懂CMOS。可惜。拆机后发现电流到1.65掉电。中间有跳变1.56-1.68-1.55-1.65有时候到1.7。如果把内存取下就不会掉电。一直在1.45A左右。不动也不掉电。机器本身CPU是P6000我换I3-330也是一样的现象。把显卡取下重上过。一样。发个帖子求点思路?

网友:
感觉到显卡了,重点查一下显卡看一下。坐等结果

网友:
仔细看看,有没有潮湿腐竹的地方,没有的话,看看显卡

网友:
从电流上看应该是过内存了;重点检查显卡;内存供电有虚焊?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量一下内存排阻上是否有波形,可以确定是否过内存

网友:
怎么不刷下BIOS就干显卡。

网友:
先刷BIOS,这个机器BIOS很不好刷,很多刷上去不亮,找最低版本挨个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