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088两个灯一闪一闪 点不亮 求救 急急急

楼主(2013-03-05):
南桥背面进了点小水 一条线断了 补好后还是不亮 开机电流跑0.747 两个指示灯同时一闪一闪的 拔掉CPU 开机电流0.7 ?? 待机时3V 有 5V开机后才出来 这个正常不 ??? 南桥会挂吗 ???
cpu
点不亮

网友:
进水的很难说,保全万一最好换一个南桥

网友:
这个遇见过 换待机芯片好了

网友:
查时钟 供电 复位撒;可以用假负载

网友:
换了个南桥 还是一样

网友:
BIOS,不过要先排除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