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11花屏。望高手解答!!

楼主(2013-03-05):
今天接一台hP511的机器。毛病是开机掉电(到0.14a就掉)。拆机检查各路电压,发现显卡供电无。该机显卡供电用的是tps51511,发现51511芯片本身发烫。后换了该芯片电压有了。为1v。。。
  亮机后发现花屏。看样子有点像显存问题。更换2片显存后故障不变。再更换一块全新显卡。故障还是不变。测显卡各供电电压都正常。1.0v 1.8v 3.3v 这下怪了。还有就是接外屏显示花屏。内屏不显示。。。本来出现这种毛病多半为显卡故障。应该换新后能够行。但是我把显卡显存都换了。bios也刷了。还是老毛病。。请教高手。还有其他的原因没。显卡晶振也换了的。。。下面为拍的视频。。大家看看

补充内容 (2013-3-25 12:57):
已修复,,故障点在下面的回复里

网友:
显存供电看看

网友:
检查屏线看看

网友:
重点应该是显存?等结果

网友:
上用示波器点下显卡的供电怎么样,其次显存,显存换过了,就只有供电不稳定所引起

网友:
换个屏试一下。

网友:
我在想应该是显存把  或者显卡没有做好

网友:
什么显卡 有没有可能是接外接投影仪把机器烧掉的

网友:
ati的?坏的买到了?

网友:
显卡供电不是1.2V的吗

网友:
用电池开试试 看花不花

网友:
看着像显卡没做好。。。

网友:
显卡肯定做好了的。换上去的和原来故障一样

网友A:
1.0V  ?   笔记本没有这个电压,看你说的,3.3V  1.8V  不知是表不准确还是怎么?不过确定没有1V

网友:
谢谢,我在检查看看。。。。。。。这个1V是tps51511出来的

网友:
这个电压由tps51511输出给显卡。我实测1.05V。。图纸是这个。。。正常电压应该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1.0V  ?   笔记本没有这个电压,看你说的,3.3V  1.8V  不知是表不准确还是怎么?不过确定没有1V

不好意思,万用表差电。今天实测0.95V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该机已修复。实际故障点为R579 R578掉件。。还原后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