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

楼主(2013-03-05):
能认盘不通选盘是PC-3000问题吗,我还有几个WD三代盘用MHDD检测是好的,插到PC-3000去就认不了盘,通用模式都不行,请老师解答。谢谢

网友:
枪版的应该是不支持大硬盘

网友:
通用模式都不行?
换一下数据线或者转接卡

网友:
谢谢罗老师,我想问一下那条IDE数据线是不是电脑用的那一种,我用一个WD三代IDE好盘插上去也认不了盘,线也换过几条了。我问卖家他说用IDE硬盘线砖个空就可以了,是不是真的?

网友:
线就是平时的普通线

网友:
这个很老的版本了,不支持三角板的WD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