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求高人指点

楼主(2013-03-05):
     待机电流0.65-0.7A,各大供电均出了。实钟工作了,就是没有复位。有一个PG我不明白 CPUPWRGD 由VCC1R05B上拉, R715的2脚只有0.06V。换了个电阻也是如此。用锡直接后。电流上到0.86-0.89A。一样没复位,这板子的南桥是SB400  ATI的。也换过了---------------------就是没有复位。该检查哪里,在线等 。搜了很多PG检测,只有CPUPWRGD不太明白了

网友:
A-RST#为0V。经过与门改名为PLTRST

网友:
所有的PWRGD均出来后才会有复位,看样子你的PWRGD还没完全出来

网友:
IBM 的机器很少坏东西,除了通病之类的,楼主着重看看有无进水,再加上,IBM的板子通孔易断线

网友:
pg没有。不能这样直连的。。。。。

网友:
这个故障大多是cpu的pwm芯片坏了,首先把pg到ec和南桥的信号悬空,在测量pwm发出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直接换cpupwm,或者是上拉电阻有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的,断开支路,慢慢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