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使用三个小时后掉电关机,再开机后二十分钟后又自动掉电关机

楼主(2013-03-05):
电脑使用三个小时后掉电关机,再开机后二十分钟后又自动掉电关机,怀疑是硅脂的事,把风扇取了,又上些硅脂,还是二三个小时后关机。我一搞维修的朋友说:把电脑风扇换了,再看是不是南桥发热,测一下CPU温度,我用手摸了一下风扇和南桥,都很热,在BIOs里查CPU温度是三十多度,而用HWMonitor测温软件看就是七十多度了,不明白。想请教大家:
1.都用什么测温软件啊,BIOS里测的CPU温度怎么和专用测试软件结果不一样啊!
2.如果南桥散热不好,如何加上一个散热风扇,从那引线啊!
拜托大家给个答案了,特别谢谢!

网友:
用手摸的最准,软件报的不一定

网友:
首先 测试温度的软件不可以全新 考虑散热 温控

网友:
温度高   加硅胶没有,可能导热不好  或者要么改长转试试  再不行 可能是铜管的问题了

网友:
不一定是温度的问题哦,要是温度问题,一开机就进行温度压力测试噻。可以换个电源试试看。南桥有点点烫应该可以吧。

网友:
南桥的话可以改个小风扇固定上去。

网友:
谢谢大家回复,我这两天机子又像正常了,如果还出现此类情况,我决定代换电源或南桥加风扇

网友:
南桥有一种小风扇可以上上去的,很便宜的啊,CPU发热,你进BIOS里面看 应该是看不出什么东西来的,因为BIOS cup没有运行什么东西啊,声音它应该不会怎么发热的,你要进了系统以后 运行东西才看得到 温度是多少吧,我一般是用鲁大师看的,感觉还可以啊,你也可以在网上下一个专门测试温度的那种软件,我以前用过,不过不记得名字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