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录像,让你了解示波器反应慢的具体表现.仅当特定场合.

楼主(2013-03-05):
曾经回复过某示波器贴子说国产示波器反应慢,现发上两个机器对比视频.
视频1中:接5V液晶供电测量灯管点亮时电压下跌的一瞬间及通电一瞬间/供电毛刺
视频2中:随手焊接mcu与VGA转lvds芯片间的通信电阻为测试点.对比两个示波器之间的反应以及数字方波测量差异.
对比机型:谱源ds1052E 50m 1Gsa/S 1M年份约为2010年,安捷伦54622D 100M 200Msa/s 2M 年份约为2001年.
视频是监控探头+采集卡制作,所以清晰度低,晃动利害.

网友:
这个对比,是在维修中的应用,在设计中示波器可不像我们这么用.当然单次是不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可我们维修人很少用到单次对吧.也解释了本人钟情于老机器的原因,注意视频1中老机器频率光标的速度,虽然是直流,但光标速度可以用极速衡量.
这个对比是特指在维修中探头到处截的情况.并不是设计人员针对性的测量.

网友(点评):
想跟你学下技术都唔得。。。。。。。

网友:
至今对示波器都还迷迷糊糊 希望以后更多的学习 提升自己!

网友:
我刚买了一台鼎阳,有空发点测试的图上来,我是第一次用示波器

网友:
视频看不成,打不开,优酷站上也打不开

网友:
楼上,视频现在看也是正常的.

另外提醒一下,维修和设计不同,示波器反应出来的一丁点电压变化,那怕是ns级都能给我们维修的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