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值球的时候,有一个点的球没焊好,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13-03-05):
显卡值球的时候,有一个点的球没焊好,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风枪补回去

网友:
风要开小点

网友:
最好一次性解决,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补回去了 没别的办法的

网友:
小风给补上就好了,没必要太麻烦

网友:
我是重上植珠台,很快

网友:
加一点焊油补回去~~~~

网友:
吹珠子无非就是个保持芯片整体同时升温的过程,
楼主你有消毒柜么?弄个有测温线的万用表,探头仍消毒柜里,把门封严实了,开电计时,探头温度到200度,和225度的时间分别是多少,记下来,作为有铅无铅的温度,

下次直接把芯片仍进去,调个闹钟,叮叮叮一响就开门,关电,过几分钟拿出来必定OK,原理一样滴,

弄前先烘干芯片,小心鼓包包哦,

网友:
重新直球,

网友:
风枪补上去啊,我补点还算不错的

网友:
这还能有啥办法啊   只能把珠子用风枪弄回去了  风跳到0  有时候你怕珠子滚动的话  你可以先用镊子把它按憋了 然后放上面就不会跑了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风枪吹的用镊子弄上去

网友:
用炉子直球很好的,可惜不是人人有的

网友:
用烙铁点一下再补个珠子

网友:
稍微点一点焊膏,然后风枪最低风量补回去

网友:
烙铁焊下来,再重新上个吹上去

网友:
老铁剔除部分重新植球

网友:
建议重新掷球

网友:
我一般用钢网植球,带着钢网吹,一般都一次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