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Pavilion 畅游人g1225cl提示cpu风扇故障 而自动关机故障,如何处理?

楼主(2013-03-05):
HP     Pavilion   畅游人g1225cl提示  ERROR:CPU  FAN  HAS  FAILED                P  will  automatically  power  down in afew  seconds servie   pc   immediately  to  prerent  domage   to  cpu    后自动关机,cpu风扇正常   更换一个也一样,不知道故障在哪里?求教

网友:
是不是插错位置了,正确的在内存槽的上方,不是pcie槽那个。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看看吧

网友:
楼主不是搞维修的吧

网友A:
不会搞差,这块主板没有第二个风扇插口   也沒有包括机箱风扇插口

网友:
能进入bios,且不关机,但没有关闭cpu风扇检测这一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搞差,这块主板没有第二个风扇插口   也沒有包括机箱风扇插口

是精英的mcp61pm-hm吧?那就有两个哦,一个在io附近,内存槽上方。要么就是我搞错主板了。

网友:
CPU风扇跟机箱风扇都要装!!

网友:
是的,这个cpu风扇插座太隐蔽了,仔细看才能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