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笔记本CPU显卡高温

楼主(2013-03-05):
高手们,请教一个问题!
一台东芝M301笔记本,开机运行都正常。但是CPU和显卡高温(显卡是HD3470)
用360的硬件大师的温度压力测试很快就到八十几度  机器报警,运行程序多的时候也会这样!
高温到80度以上机器的风扇会转速加快。
散热器已经清灰,散热硅胶也已经全部重新涂过
现在机器还是这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温度一直在70几度到八十几度的样子

网友:
换一个散热铜管

网友:
这种问题多的很,散热铜管漏气了就这样

网友:
导热管导热性能下降了

网友:
铜管会一边热一边冷吗

网友:
我遇到联想的机器就有2台了换了散热器就好了

网友:
换个风扇看看 不行再换散热器和芯片之间的导热垫

网友:
摸摸热管,摸上去不能超过3秒就换热管了,人手能接触超过10秒的不会超过65度,65度能煮鸡蛋哦,热管超过65度是不正常滴,

网友:
换个散热器,要不加铜片试一下。

网友:
换个散热管吧,最好垫块小铜片

网友:
楼上的都回答得很详细了。

网友:
恩 多多学习 多多益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