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41G刷完BIOS半个小时就掉电(附BIOS)

楼主(2013-03-05):
(图片)

网友:
这怎么说的过去了

网友:
还没有用过呢

网友:
我这有个4730主板开机暗屏,进系统要不就是极慢,要不就是死机

网友:
这个问题没有遇到过,谢谢楼主,这个机器一定要换芯片吗。

网友:
修这个机器的时候也遇到过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你换的BIOS芯片是什么型号的? 我这里的4741G也是半小时准时掉电 真准时!!他原来的型号是25Q32BVSI,我们这里正好一块这样的板子 但是BIOS芯片型号不一样,也是2M的 我就直接把BIOS芯片换了 能亮,还是半小时准时掉电!郁闷! 准备刷你的BIOS试试  你说说你现在用的BIOS芯片的型号是什么呢?

网友:
还是用原型号的BIOS

网友:
资料应该是4M的吧,想问下LZ怎么能压缩到1.8M的,我用的软件都是压缩到2.64M的。郁闷。想上传个都不行。。。。。求解救

网友:
先谢过了,这传说中的问题,还没碰到过,到时候试试。楼主没深究下愿意么?

网友:
楼主那个是亮机了以后掉电还是 跑吗的时候掉电  我有台跑吗的时候掉电  有的时候能亮但是进系统过几分钟又掉电了。。。求解

网友:
可能是BIOS本身就顺坏咯。

网友(2013-04-15):
进系统半个小时掉电

网友:
去下载原型号BIOS 我以前也遇见过 开机一小时就自动掉电关机的 刷bois就好了

网友:
重点不就是要原型号吗。

网友:
真是什么问题都会有啊

网友:
还没修道过此问题呢

网友:
我也遇到过神舟的机器,一定要原来的芯片刷的BIOS才行。好怪。没办法解释,台式机的主板也遇到过要同一厂家的BIOS芯片才能跑码。

网友:
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 头痛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