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LG显示器的DT8211芯片的PDF,或者图纸也可以

楼主(2013-03-05):
哪位大哥有LG显示器的DT8211芯片的PDF,或者图纸也可以,麻烦给一份,谢谢了。

网友:
现在机器什么故障 呢

网友:
直接百度啊

网友:
百度上多这呢。LZ不善于搜索哦!

网友:
我在网上找到了这个图了,然后查了一下条件,条件都正常,可为什么灯管老是不亮,高压包也没问题,电源板条件也正常,之前是亮的,但是会灭,于是我就加一下焊,就不亮了,╮(╯▽╰)╭哎,气死我了,没法发只能换电源板了。哎,谢谢你们了,祝你们生意不断,一天比一天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