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P180-50SLV(PF)电源负载很差,弄了好久,求帮助

楼主(2013-03-05):
该电源电路: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04863

5VVSB正常,短接绿色线到地启动,风扇转,空载电压正常,带个光驱的话,5V12V都很低大概3.x和9.x。
查了300v正常,快速二极管正常,替换电容也无效。
输入端接了个40w灯泡,带光驱时光驱不停地复位,灯泡亮,我以为短路了,接了个功率插座,居然功率计在带光驱做负载时无法
工作,不带负载时功率插座能工作。

请高手指导

网友:
带负载时输入端不能串灯泡的,否则输出电压下降很厉害。

网友:
串灯光当然不能正常工作,串灯光只是为了检查输入端有没有短路,没有短路就要拿掉灯泡。

网友:
带负载还接灯泡怎么能正常工作

网友:
检查主开关管13007的小电解,看容量是否一致,最好换成新的50V2UF,另可检查推动电路中的推动三极管的放大系数有没下降

网友:
有点像开关管推不动,检查一下那边的电路,一侧那边的,有电解电容就先换了,看下C1815那两颗是不是好的!

网友:
看置顶帖里面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