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450 装不了系统!求助

楼主(2013-03-05):
V450,换了南桥,显卡也焊啦,就是装系统装不进去!每到解压的时候就死机,CPU,内存,该想的都换啦,还是不行,求各位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呃 这个我遇到过的 做系统的时候要把驱动勾掉 系统做完以后去官网下载驱动

网友:
同意1楼,不装所以的驱动,实在不行用硬装试试。

网友:
主板也换掉,看它还能神气

网友:
嗯,用纯净系统做,试一试

网友:
遇到个戴尔的本,使用没有问题,就是装系统是就死机,最后用2个电扇吹着才装了系统

就是温度问题

网友:
j可以把硬盘取下来,挂在台式机上先把系统GHOST上去,再放在本子上解压。

网友A:
就没有换过系统是吧  哈哈

网友B:
把能不能的外接都拿掉,我有一次把光驱拆掉就好了

网友:
关键是没到那步呀!XP流动条哪就死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能不能的外接都拿掉,我有一次把光驱拆掉就好了

没用的,已经试过啦,U盘PE进不去的!

网友:
硬盘模式改没有?

网友C:
是不是散热温度过高导致的死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没有换过系统是吧  哈哈

硬盘都换几个啦!!!还没换系统!唉....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散热温度过高导致的死机的。

跟那没关系的!唉,整不了,装起来拿走...

网友:
不知道是加载系统的时候还是装系统的时候?最后怎么搞好的,分享一下,

网友D: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过吗   碰到过用GHOST版的 各种版本都不行  找了张老版的安装版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过吗   碰到过用GHOST版的 各种版本都不行  找了张老版的安装版OK了

都试过啦,不行,装起来拿走,闹心。。。

网友(2014-05-13):
今天我也遇到过联想v450装系统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