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tc4400.一点思路都没有

楼主(2013-03-05):
HP tc4400故障为开机几秒后黑屏,这个简单,一般就是高压条或者灯光故障,换灯管之后OK。现在用电池不能开机,用适配器可以,但是可以充电,系统里面不能检测到电池电量。测AB1A_CLK 和  AB1A_DATA  电压均为3.3,二极管档对地均为730,但是EC没认到电池,没有示波器,也不知道这两个点是否正常。希望大家指点一二。

网友:
建议你还是从用电池不能开机入手,这样好找问题些。你说在系统里检测不到电池电量,且又能充电,这可能是系统误判的原因。

网友:
这种问题以前刚学也不知道如何入手,现在修多了,同行有弄电池的话,仍电池过去给他测下电池是否坏了,当地没修电池的话,就换个充放电芯片,不行,就跟客户说电池坏了,你是一修的话,应该八九不离十了,

有句话叫经验害死人,楼主自己斟酌看呗,

网友:
这么老的机器了,电池都好几年了吧,估计电池问题多一点哦~至于怎么跟客户说,我想应该也不难吧~

网友:
  可能这个就要查 系统管理总线是否 正常给EC了  还有EC是否发出  充电信号给充电芯片

网友:
感谢大家的关心,已经好了,是电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