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冷机不开机

楼主(2013-03-05):
一款现代19寸宽屏显示器 同行拿过来说的是不通电 测试了一下确实是不通电拆机,经测量是电源管理芯片E1530A坏了 换了个通电 正常 第二天同行拿过来说又不通电了,接上电源线数据线发现是好的 没问题 那就放在这边测试吧 第二天一大早来开机果断不开机了 连电源灯都没亮 拆开发现两组电压都有的 接上有能开机了 !!!PS排除电容的问题 我全部都换了的 请问大概是什么问题?

网友:
这种故障也容易修,是某元件热稳定性差造成的。可以使用烙铁对可能的元件进行加热测试,如果加热某元件显示器能开机了,就是它的原因。你第一次更换EA1530时,周边的元件会受到热影响,所以误判了。

网友:
修了好几个这样冷机不开机了最近,都是AOC的,把驱动板电容全换了就好了,有一个换了还不好也懒得去找原因直接换了驱动板~

网友A:
什么样的机型呢。我朋友在AOC售后。问下比较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样的机型呢。我朋友在AOC售后。问下比较快

AOC19寸的916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