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双桥不上电检修流程

楼主(2013-03-05):
这个是徐老师下课时布置的作业,难高好大啊,(今天已经动手修了一天不上电的板子了,经手了三块,没有一块修好的)
先完成作业,温习一下不上电检修流程
1`检查主板的外观,看是否掉件,断线,划伤及明显的元器件损外,有的话先动手处理好(上课时没有条件,板都超级乱,基本面目全非,不过应该修修也还能上电的)
2`在不插ATX电源的情况下测是否短路,就是打对地值,要记得红表笔接地,黑表笔接测量点哟
3`3VSB是否短路,在PCI的A14测,值在100以上为正常,不正常的话依次拆除网卡,1394,IO,5VSB转3VSB的三端稳压器(如117,1085等),南桥
4`测USB数据线是否短路(就是中间的那两根),正常值为400-600,要是短路的话一般是南桥坏了,要是开路的话就跑线路吧(最痛苦的就是跑线路了),不过开路应该不影响上电吧
5`VCORE是否短路,这个要多测几个地方了,先测电感,还有小12V对地值,还有小12V与电感之间的值,高于30就可以了,如果短路要先记得看是不是LD1010D,LD1014D这种变态管(是的话就飘过吧),再依次拆钽电容,电源芯片,下管,驱动芯片,滤波电容,478主板的南北桥等。
6`内存,AGP,桥,总线供电对地短路一般就是桥短路了,(在这些东西附近的电感或MOS管的S极测量)
7`不太确定是否短路的可以插上ATX电源在待机的情况下去摸各个重要部位,发热的就是短路了,(也可以强制通电了去摸,去测,这应该是个土办法,有时会扩大故障)
8`好了,没有短路就可以插上ATX电源在待机的情况下去测量了,
9`测跳帽上有没有3V(应该是2.5_3.3吧)(有些Intel原装板和一些品牌机的板无电压为正常,他们PWRBTN是低高低跳变的),没有就取下跳帽,测第一什有没有3V,第一有3V查南桥的RTCRST#是否短路,电容是否漏电,没有3V的查三脚的二极管过来的VCCRTC是否正常(IO可能短路,这个有不明白,为什么没有就有可能IO短路了呢,我们修的板一般都没有电池的,就不会是3VSB没有吗)
10`测量32。768KHz是不是正常的,一般在0.1-0.5之间(我看见过0.07-0.63的,它也上电了),这里是要两脚都要测,而且数值还要不一样,否则不正常。没有电压的查RTCRET#,看晶振两脚有没有短路或是断路,拆谐振电容,换南桥。两脚没有压差的,先换晶振,再换谐振电容,电阻,最后南桥。电压高出范围的,先换电容电阻,晶振,再南桥,如果手摸晶振可以触发上电的,先换晶振,电容电阻,再南桥。
11`测3VSB,在PCI的A14脚,要有3.3V,没有电压的话,从A14跑到紫线,一般是三端稳压器有问题,或是中间有短路或是断路
12`测量RSMRST#是否为3.3V,这个一般要图纸,一般可以在IO上测,(比如W83627EHG可以在75脚测)
13`下面的测触发电路,我也以INTAL和W83627EHG的IO来说吧,测量点一般都在IO上,先测IO是否有工作电压(61脚3.3V_5V),没有的话跑线到紫线。测开关排针有没有高电平,没有查开关的上拉电阻或者IO坏了。测量IO68脚,正常应该有一个高电平,没有的话跑开关到68之间的线路,看有无断线。短接一下开关,68脚应该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没有的话IO坏了。再测67脚,看有没有高电平,没有的话,查IO的供电也就是61脚,再换IO换南桥。短接一下开关,67脚夫应该是和68脚一样有个高低高的跳变,没有的话IO肯定坏了(我们先前已经测了IO的待机电压了)
14`前面都正常了,那么南桥应该发一个高电平的SLP—S3#给IO的73脚(这时短接一下开关在七十三脚应该能测到一个3.3V的高电平),没有测到3.3V,查73脚是否短路,南桥的待机条件是否正常(压南桥,换南桥)
15`如果68,67,73,都正常跳变了,那么短接开关,72就应该输出一个持续的低电平,去拉低绿线,如果在72测量还是高电平则IO坏了。如果72脚持续输出低电平了,还是不上电,那么就是72脚与绿线之间断线了,那么跑线吧。
到这里就完了,打这字好慢,哎,困死了,再说说今天上课时,遇到的一些问题,希望有高手解答,
1一个英伟达单桥的,IO收不到SLP—S3#的信号,问了徐老师说这个要有内存供电,才会收到这个信号。本来很简单的,我居然看了两个多小时不不知道怎么去下手,查内存供电。(哎,没文化,真可怕)
2一个775的板,IO是ITE的8712,能上电,但几秒钟就掉电了,书上说这种IO的板不跑码也会自动掉电的,不知道是这种情况呢,还是哪里有短路,无头绪。很困了,睡了

网友:
LZ真是很有耐心,这么一大篇文字,我都看困了,支持下。

网友:
不上电,先量量几个值,最近不就是换换Io或加焊更换南桥吗,看的太复杂了

网友:
PCI a14 一般在50以上即可
没有VCCRTC  IO可能短路   电池给IO 供电 没有VCCRTC 可能是IO短路拉低了电池电压

网友:
支持下啊!这么长写完真不易啊!我看完都累了!

网友:
支持一下,有时理论和实践还是有区别的。

网友:
学习中,希望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