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天没睡也没搞定的问题跪求高手帮助谢谢啦

楼主(2013-03-06):
小弟前几天收到一仿苹果山寨笔记本 板号上写着hannstart mv07 ,现在的故障是能开机能做系统就是不能关机只要关机再开就蓝屏,开机时所有功能正常。板上芯片有OZ815LN,OZ8138LN,MAX8770,IT8502E,芯片组是GS45,CPU是sl9600.就这些主要的件了。今天发现一个小现象,插上电源待机时主板3.3V供电不知哪部分吱吱的响,跳开供电输出负载部分就没动静了,只要接上就响。而且有时关机键按下去机器直接待机不一会就自己重启,有时关机键一按下去就直接关了没有延时等待。电源供电19v再开机时会掉到18.5v左右,当机器工作时3.3v测量有零点零一伏抖动,而5v没有任何抖动变化。我知道的就这些了。哪位高人能帮帮我啊。大师们啊救命啊

网友:
是不是不支持你的系统

网友:
不是,机器在不安硬盘的时候按关机键直接就像断电了一样灭了,然后还会自己重启。安系统后第一次安装重启能起来也能进系统,只要在进行关机或重启操作就不行了,而且硬盘在DOS下认,标准版的XP不认,GHOST版的认。谁还能帮帮我啊。。谢谢啦。。

网友:
硬盘模式改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