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 40针 单8屏线

楼主(2013-03-06):
谁有 40针 单8屏线或者淘宝哪家店铺有卖的 谢谢

网友:
单8是什么意思呀可以说清楚吗

网友:
如果真是单8的,可以直接焊接,也用不了40根线,,

网友:
淘宝上很多卖的吧,你搜搜通用驱动板一般都带线一起卖。

网友:
就这种 有卖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