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A600 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3-03-06):
海尔 A600  BIOS 能认到硬盘 U盘 但是不能引导 去掉硬盘光驱 单用U盘也不行!这算哪里故障 啊 亲 !客户描述是 装系统装到一半死机。然后就这样了!

网友:
NND 换个U口 引导了 。但是进PE 一直提示无法弹出CD/DVD驱动器 ,是否重试?

网友:
没有接光驱啊1

网友:
你的硬盘式多大    这个机子好像只支持160以下的
   还有不引导系统南桥问题也蛮多的  但是南桥不好做  打胶了

网友:
多谢了楼上的兄弟 !现在 正在装系统。

网友:
拿光驱启动应该可以的哟

网友:
装个电脑公司破解版的/9.2

网友:
楼主怎么好哦的

网友:
我的U盘做的是 USB-HDD  USB-CDROM 双引导。换了个USB 口 选用 USB-CDROM 就可以正常引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