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断电后显卡损坏

楼主(2013-03-06):
客户拿主机,说家中跳闸后显示模糊,显示器没事。我测试时,显卡已经完全点不亮了,开主机接显示器可以听见开机显示器啪的一声(正常出现这个声音显示器就该亮了),但显示器黑屏无反应,目测显卡无烧毁的原件,本人菜鸟,请教是显卡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再说吧,,

网友:
如果确认排除显示器问题外,在跳闸后出现问题,那就要测量下显卡上的核心供电等。
不过可以先打金手指阻值,看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