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机子的问题

楼主(2013-03-06):
联想的一体机,装xp系统,怎么驱动打不了,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是是机型?你用的什么工具装驱动呢?我推荐用驱动精灵,如果不行的话估计是机子比较新,对XP已经不怎么支持了

网友:
很多鸟机器己经不支持xp了

网友:
官网的驱动么 ?

网友:
那要看是显卡驱动还是别的,显卡XP驱动可以拼装将就用,我给客户做过一次,百度上有教程

网友:
到官网去下载哈;现在联想提供智能安装的,不要用什么驱动精灵,容易造成很多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