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3.3V对地短路

楼主(2013-03-06):
    测了三块主板,其中两块是好的,都是技嘉的,3.3v都对地短路,不得其解,怎么会这样子呢?清高手解答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拆得现在还剩下北桥没有拆了,痛苦

网友:
我也是遇到这个问题,拆得现在还剩下北桥没有拆了

网友:
摘南桥看下还短不,我最近老修到南桥短的,就喜欢跟南桥耗上了

网友:
你们真幸福,我还没有机会修呢

网友:
这种是双路供电的  你拆掉内存槽上面那个三极管试试

网友:
关键问题两块好的主板上电检测一切正常啊!

网友:
对地阻抗是0还是有十几二十几欧姆的电阻?

网友:
上面有这样的文章,是IO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