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者的苦恼,ATX短路(焊接技术也不好)

楼主(2013-03-06):
两块板子,一块ATX四针的黄12V短路,依次拆了上管,串口芯片,还是短路,最后拆了上管旁边的电容,其中一个击穿,12V不短路了,但没过多久又短路,这下把重新焊上去的上管依次拆下,又不短路,害怕问题再次出现。
另外一块板子,3.3V短路,拆了IO,网卡,BIOS,时钟,现在还剩下北桥了,没有bga,只有干看着。

网友:
3.3V的板子是什么型号的,我发现技嘉主板3.3v都短路

网友:
修板,,一般BGA能干好一半以上,,,

网友A:
3.3短路还可以拆掉声卡试一下

网友B:
学修理是不是要懂电路啊

网友:
出3.3V电的那部分电路查了没啊?

网友C:
看看是不是USB短路了 对地打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短路还可以拆掉声卡试一下

才试了一下,把声卡拆了还是短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看是不是USB短路了 对地打一下

打了值的,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学修理是不是要懂电路啊

学修主板、电源、显示器、笔记本等肯定要懂电路啊。。。

网友:
3.3不触发你干北桥干什么,说南桥还情有可原一些!

网友:
3.3V短路 一般就是网卡和南桥  可能是南桥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