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什么软件在桌面上直接分区?

楼主(2013-03-06):
用什么软件在桌面上直接分区?

网友:
你是分装系统这个硬盘还是移动硬盘分区之类的,如果是移动硬盘电脑右键管理里面就有一个自带分区的。

网友:
LZ直接用diskgen软件啊   很好用的哦

网友:
目前应该还没有直接在系统桌面分区的软件

网友:
那个是没有。不过你可以进我的电脑鼠标右键然后用磁盘管理来分区

网友:
磁盘管理,压缩吧~!

网友:
必须要在PE里才可以分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