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原装945主板上CPU就掉电,讨论下大家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3-03-06):
   关于主板掉电的维修,应该是很多人遇到不知道怎么下手的问题,不上CPU就是复位灯常亮,上CPU就掉电,真是没什么思路,第一个想到是带不起负载,于是检查了没有短路,我看帖子有人说把CPU供电芯片换了,不行再测下场管硬击穿或软击穿,请大家发表下关于修到触发掉电和上CPU掉电的维修思路和经验,最好是能够分析一下

网友:
开机的时候测看哪里没供电咯,不一定是CPU那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