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U460分屏

楼主(2013-03-06):
联想U460分成了4个小的,原来开机不亮,后来刷了BIOS之后,可以亮了   就是变得成4个屏了,外接显示正常,进不了系统,到滚动条就重启。显卡也换了全新的还是一样。据说这机器是双显卡的,会不会还是BIOS问题呢,大侠给个BIOS刷看看,指点指点。小弟不胜感激啊。

网友:
BIOS不会产生这种问题吧。显卡的关系要大一点哦,会不会是有掉件啊

我也觉得BIOS ,问题不大。就怕是掉件,那就麻烦了。我用鲁大师测他显示的不是U460 而是BC-9,这我就不明白了
支持楼主说法,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吧

网友:
解决了没啊?刚刚接到一个这种机器,故障也一样。期待你的最终结果。

网友:
显卡既然你换了  没什么好说的  分屏几乎都是显卡问题   不过你可以考虑下屏幕和显存

网友:
不知道啥问题 ,可以进系统了,我从做了系统

网友:
是什么问题啊,正接到一台这样的机器,4分屏

网友:
这个板子好薄啊,不敢轻易动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