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30 短路

楼主(2013-03-06):
联想G430 可以上电,不运行,PQ22有明显的烧坏,换掉同型号MOS管,测1,5V无电压发现PQ24的D级与S级短路,测试PC69,PC76,PC80,PC67短路,拆掉ISL6628芯片,不短了,但是PQ24的D级与S级还是短路,把PQ24拆也还是短路,把PJ13断开,PQ24的D级与S级好了,+1.5VS短路,请教下各位大侠这个问题一般是北桥损坏吗。。。。(手上现在没有BGA台)

网友:
能确定1.5V短路 直接烧啊

网友:
阻止是多少呢,北桥十多欧都正常呀,别误判咯!

网友:
短路脚位可以烧机下看看

网友:
确定是1.5V短路

网友:
测试1.5V处对地电阻才0.035R

网友:
没图纸的话就烧机吧,拉个1.05V到短路的地方烧

网友:
这种短路应该不好整吧

网友(2013-04-28):
是北桥损坏,你烧一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