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NC6000问题

楼主(2013-03-06):
有台惠普NC6000的机子,现在的情况是也能正常开机,装的是xp的系统就是过了滚动条,出现欢迎使用界面就不进桌面了,总想进去有时的强行关机在开才行,不知啥原因

网友:
pe状态下能进去吗。先软件后硬件

网友:
加焊一下cpu供电芯片试一下。

网友:
滤波不良或,CPU供电缺项

网友:
不要扯这些,板子换的是从好的机器上拆机的板子

网友:
是不是这种老机子只能装那种安装版的系统?就是做一次的半小时那种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PE正常,进安全模式也很正常

换个硬盘或者换个系统。我就碰到过换一个系统版本就好了的机器。我也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硬盘或者换个系统。我就碰到过换一个系统版本就好了的机器。我也不晓得是什么问题

系统也换了,能好几次,拔掉适配器在开就不行了,是不是这种老机器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系统也换了,能好几次,拔掉适配器在开就不行了,是不是这种老机器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换个南桥!!!

网友:
机子主板是从好的机子上拆下来的

网友C:
  这样啊  主板已经确定没问题了 那么肯定是外设了  硬盘排除  装安装版  内存什么的 都换换只能排除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啊  主板已经确定没问题了 那么肯定是外设了  硬盘排除  装安装版  内存什么的 都换换只能排除了

惠普NC6000的机子是不是只能用安装版的系统?

网友:
用原装适配器吧?换个U,把接口可以抜的抜了试试

网友:
ALT+TAB 就行了

网友:
硬盘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PE 好用么...

网友:
是不是显卡驱或者声卡驱动有问题,建议先重新安装过这两个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