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如何共亨电脑啊?

楼主(2013-03-06):
我这里有三台电脑,用路由器连接的,不知道怎么共亨,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最好能说的详细点,谢谢啦!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点击你要共享的盘符的属性那里有共享设置

网友:
我试过啦,但是我的电脑一台是win7一台是xp的,共亨时提示要用户名跟密码,接下来就不知道怎么做

网友:
最好都装成XP,哪样省力,我以前的贴子中有个一键共享软件,想用自己下吧。。。。。。

网友:
GUEST打开.共享时把USER打开,添加进去就可以访问了.不用输密码.

网友:
共享你找到你的盘符然后点鼠标右键里面有共享,至于你访问需要密码你就在我的电脑右键里面有个管理。然后里面有个本地用户和组,你把里面的GUEST用户打开就行了

网友:
升级好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