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7280 配件在那个位置

楼主(2013-03-06):
各位师傅你们好,我拆了一台HP C7280打印机,忘记有一个配件在那个位置了,请你们告诉我,谢谢,配件如下:

网友:
哎哟,应该是车车那里

网友(点评):
你好,能详细说下在那个位置吗?

网友(点评):
麻烦你,说下具体位置,谢谢。

网友:
估计是固定电源或电路板的,如果能正常使用就不管它了,如果非得要装上,你拆开机壳仔细看看,应该能找到是什么地方的。

网友(点评):
就是有问题不能用,所以要装。

网友:
给个东西比较下大小

网友:
然后你是哪里不能用啊

网友(点评):
提示原件卡住、墨水供应故障。

网友:
再补充多几张多角图,问题我没有装它,提示“原件卡住、墨水供应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架子两端的。你拆开机子仔细看看,原来上过的地方肯定会有一点痕迹的。